[求助] 关于AHB中的突发操作

楼主(2013-10-28):
想请教一下,AHB中的突发传输用在什么情况下呢?和普通传输有什么区别???求指教!

网友:
如存储在一块地方的数据,可以提高带宽。

网友(2018-12-25):
看到一种说法是 回环突发主要用于Cache-line填充的时候,总量突发主要用于像DMA控制器一类的主设,需要填充一个可能不是地址边界对齐的存储器的缓冲区 我不是很理解关于DMA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