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布局布线电源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10-28):
0 new gnd-pin connection was made to global net 'VDD'.
0 new tie-lo connection was made to global net 'VDD'.
**WARN: (SOCDB-1261):   No PG pin 'GND' in instances with basename '*' in the design.
**ERROR: (SOCDB-1221):  A global net connection rule for connecting P/G pins of the pattern 'GND' was specified.  But the connections cannot be made because there is no such pin in any cell.  Check the pin name pattern and make sure it is correct.
0 new tie-hi connection was made to global net 'GND'.

上面的信息什么意思啊?
貌似有错误
我点击check时,提示
Warning: pg term VSS of inst U11551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DD of inst U11552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SS of inst U11552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DD of inst U11553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SS of inst U11553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DD of inst U11554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SS of inst U11554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DD of inst U11555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SS of inst U11555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DD of inst U11556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SS of inst U11556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DD of inst U11557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SS of inst U11557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DD of inst U11558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SS of inst U11558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DD of inst U11559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SS of inst U11559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DD of inst U11560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SS of inst U11560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Warning: pg term VDD of inst U11561 is not connect to global special net.

有许多这种信息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是说了: But the connections cannot be made because there is no such pin in any cell.吗?你看看你的单元库的lib文件看看里面的地是不是用GND表示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元库的lib,是什么啊!我看了我的.v文件是GND,但是lef文件里貌似是VSS啊,晕了!你现在又建议我看lib,完了!!!不只该按哪个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你说的解决了,真是太感谢了,还有个问题请教啊!我想获得布局布线后的DFF的位置坐标如何获得啊???我的目的就是这个,在哪个文件里显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