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级建模非门原语问题

楼主(2013-10-28):
开始输入的代码是

module muxtwo (out,a,b,sl);
input a,b,sl;
output out;
not u1(ns1,sl);
and u2(sela,a,nsl);
and u3(selb,b,sl);
or  u4(out,sela,selb);
endmodule

然后出来的rtl是这样

然后把not里面的nsl和sl调换,即

  1. not u1(s1,nsl);

得到的rtl就是正常的,即

我知道可以直接对sl取反即~sl,但是这个not原语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NC-verilog试过了, 你的代码生成schematic没问题,会不会是工具问题?   但是not是verilog标准里规定的原语,工具没道理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