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仿真眼图

楼主(2013-10-28):
对于眼图仿真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我所涉及都得系统是关于光接收机的,所以需要考虑当输入电平信号时,输出电平的问题,很大情况是噪声对整个系统的影响,那么需要结合眼图来观察整个系统的性能,由于接触specture时间不是很长,对于库里面的model都不是很熟悉,所以在做眼图仿真的时候碰到了一些问题,由于论坛对眼图仿真好像介绍的并不多,同时也不是很详细,所以在这个帖子中介绍了眼图仿真的步骤,可能也不是很详细,很正确,望大家指导。同时希望帮我分析一下从下面的眼图中可以得到系统中存在哪些问题,谢谢!!
(1)首先,眼图仿真的系统需要有一个电平脉冲信号,cadence自带的ahd1lib库中的rand-bit-stream这个model可以得到随机的数字序列,这个模型的设置如下图所示,其中tperiod为数字序列周期,seed具体这么填我也不是很清楚,希望懂的人可以指导,下面的vlogic为电平的高低,trise和tfall表示上升和下降沿所用时间。这样就设置好了这个model,将其接入系统输入端即可。

rand-bit-stream设置

rand-bit-stream设置

(2)其次,对于眼图的观察一般应用在频率相对较高的系统中,如果频率较低,系统的串扰和噪声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通过眼图看不出什么现象,下图一所以为当输入的随机的数字序列为5Gbps的情况下输出所得数字序列,图二为其所对应的眼图:
图一:系统输出5Gbps序列
图二:系统输出5Gbps眼图
得到系统输出的数字序列后,在IC6151中可以根据下图所示的步骤得到眼图,在IC5141中不知道什么样子的,我想应该是差不多的:
点击Eye Diagram得到下图所示框图:
period这一栏可能需要设置好,具体如何根据自己系统所需要输入的数字序列的频率大小而定,否则眼图没办法输出很标准。

下图一所示是输出数字序列为10Gbps的图形,图二为其对应的眼图。请各位大神们根据所得的眼图帮忙分析这个系统的噪声和串扰情况,谢谢了!

10Gbps系统输出数字序列

10Gbps系统输出数字序列

图一:系统输出10Gbps序列

10Gbps系统输出眼图

10Gbps系统输出眼图

图二:系统输出10Gbps眼图

如有错误,望指正!!谢谢!

网友(2014-11-07):
不太清楚

网友:
你上网搜索一下眼图的相关资料,上面会告诉你眼图对应的一些信息

网友(2015-02-01):
我也做光接收机的,很好的介绍!

网友(2015-07-30):
你的仿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眼图很理想。但是我想你没有加入系统的非理想因素,比如ISI, jitter etc, 所以眼图很好,但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您的采样时间为200ps的哪里作为你的眼睛窗口的时间段是为300ps。您可以尝试更改为200PS和观察非理想性。也像你没有包含在你的模拟信道特性。

网友(2015-12-21):
回复 楼主:

   还不错。

网友:
眼图有模型的,你当前状态的眼图符合多大的误码率可以往模型上面套。仿真的时候可以导出数据用Matlab提供的模型分析,测试的时候用高速示波器上面也有这个模型的。一般来说用眼图就是看Jitter, 眼皮厚度,眼大小,RT/FT, 看有没有码间干扰,噪声,增益或者带宽够不够等等。看眼图来调整电路和测试板,不过最后修改得好不好还是要靠误码仪。

网友(2017-01-22):
seed的意思应该就是种子的意思,种子相同的话,产生的随机数列是相同的。

网友(2019-07-17):
感谢分享,刚好正在学习怎么仿真眼图

网友:
需要仿真,比较好

网友(2020-06-05):
学习了,最近在学习时钟抖动的内容,学习了

网友A(2020-12-11):
然而你得到的眼图是错的

网友(2024-01-19):
感谢,看完帖子很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而你得到的眼图是错的

请问为什么说是错的呢?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