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只认diode面积不认周长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3-10-28):
calibre lvs 对diode只比较面积不比较周长。为什么在lvs rule文件中增加trace property pj 之后,还是会报出Layout和netlist都缺少这个Pj呢?

网友:
因为你没有定义这个参数。你只是加了trace property pj ,在schematic与lvs中都没有这个参数,怎么比较?你要阅读一下calibre的帮助文档--svrf(安装目录下自带)中“device“语法的说明。简单说一下:netlist的输出是由cdf中aucdl这一栏控制的,你需要在这里面添加pj这个参数,这样netlist中就会导出这个参数。而lvs文件中对于diode的面积会自动计算,而周长需要在device语句中自己计算。这样线路和版图中就都有这个参数了,然后才能用trace 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