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仿PSS时不能收敛,报错后停止,求解决

楼主(2013-10-28):
怎么仿都不能收敛,而且仿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警告,这应该怎么解决,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还有那个pss里的options需要设置吗?默认就行吧?

网友:
看看tran是不是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tran时,由于别人生成的信号直到2us,在这个时间里波形都很对,没看到振荡现象。是不是时间仿的不够长?

网友:
pss仿真很容易不收敛,你看下pss仿真的帮助文档,里面有提高收敛的一些设置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的是输入信号,大的是输出信号,这是仿的tran, 看不出来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里面很多参数不明白什么意思,要怎么设置?唉,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