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 delay很大的design,ISE如何meet timing

楼主(2013-10-28):
小弟在使用ISE过程中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具体如下:在对一个周期约束中的timing violation中最大的路径的logic占了25% ,route 占了75%。其中FPGA的slices 使用率为85% 。我从书上看到logic和route的时间比例一般为4:6,所以这些逻辑好像应该是可以再优化使其route的时间缩短,这样就可以满足时序了,但是怎样控制ISE让它更优化route呢?? 求帮助,谢谢!!(我已经使用过smartXploere了)

网友:
加入时序约束,把该放松的路径放松了,把布线资源留给对时序要求高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