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EMS加速度计的缓冲器的偏压管怎么确定

楼主(2013-10-28):
想知道MEMES加速度计在传感器后面有一个缓冲器需要一个偏置电路,求哪位大神教教或者是告诉我哪里有文献专门讲这个的,非常感谢

网友:
查查看产品的datasheet,看看里面有没有说明

网友:
您说的民太泛了吧。这个大家怎么告诉你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我需要的是个大电阻做直流偏置,然后电阻画在版图里面积很大,需要用其他的方式,反偏二极管,亚阈值区的MOS管,但具体不晓得怎么做,请教各位有什么资料或者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