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简单问题:反相器具有整形作用?

楼主(2013-10-28):
请教个简单问题:反相器具有整形作用?具体是什么原理?

网友:
放大器一个

网友:
模拟转数字

网友:
再生性,但要求一个门的vtc大于一,一个小于一

网友(2014-02-19):
反相器一般作为缓冲器来使用,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连接电路的作用。保证了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
如果要说没有,好像它确实也有点。

网友:
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电路都有信号整形的功能.

网友(2014-04-22):
可以,就看你怎么用

网友:
类似缓冲器  ,反相器还能用于低频小信号放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