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锁相环中n分频器分频比的问题

楼主(2013-10-2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N分频器(包含8/9prescaler、A计数器、B计数器),在一个频率段内,如300MHz~3GHz这个范围可分频,但是发现在其中如2.9GHz~2.95GHz这个范围内,分频比由n变成了n+1,不知道哪位大仙实实在在的碰到过,并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不难查吧,跑个3G的测试看看8/9,A,B三个模块各自单独工作正常不.不知道你用的啥工艺跟结构能上3g,我做过2g的分频器,有几个高温的corner死活过不去

楼主:
各自工作都是正常的,电路合起来跑也是正常的,只是出现某个小段频率范围分频比n值加1了。

网友:
2.95G以上也有分频正确?可能是你仿真精度设的不够高

网友:
应该换句话这么说:各自工作都是不正常的,电路合起来跑也是不正常的,只是在大部分频率范围分频比正常了。赫赫好好检查一下分频器架构,本身就有问题,只是在特定频段才表现出来,其他频率的蒙混过关

楼主:
单独仿真各个模块,貌似也能分频正常啊;整体电路,我按照小步进仿真了频率段,分频也是正常的。
不能正常分频的频率段很小,就几十MHz。

网友:
是不是各个模块连接时,因为建立时间或者保持时间不满足产生了 不稳定的状态

楼主:
其实这儿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如果建立时间不够,那么频率再往上的时候,也应该是分频错误的,不会存在在中间的一小段频率工作不正常的情况。而且后仿真(寄生参数全提取)都验证过,分频是正确的。

网友:
反馈控制双模分频器的信号建立时间不够,更高频时刚好跳过去了??

楼主:
刚好跳过去了,这种状态怎么仿真得出来呢?

网友(2020-07-01):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