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O仿真和实测偏差的问题

楼主(2013-10-28):
在设计VCO中,仿真和实际做出来测试的相噪总是偏差6dBc/Hz,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先用滤波器看下幅度,然后做好电源电压滤波。一般来说会相差不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试过对电源加滤波,但是没有什么效果,VCO的幅度没法看,是内置在PLL环路 里面。幅度会有影响吗,为了保证可靠,一般我都是弄得很大的幅度???

网友:
回复  stevenrgpeng

我也试过对电源加滤波,但是没有什么效果,VCO的幅度没法看,是内置在PLL环路 里面 ...
引用 网友B:

幅度有些影响,你在哪个输出端口测的相噪就在哪个输出端口看波形幅度就OK了。你测相噪的端口如果幅度较小的话也是有可能测不准的。
PS:是整体恶化6dBc/Hz吗?还是在某个频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的是中频输出,我们做的是射频接受芯片,一般会从中频输出来看相噪,从PLL的测试端口看也是会下降6dBc/Hz,是整体下降,一般我是把环路带宽设到接近1KHz,这时的PLL相噪在100KHz频偏处,基本上就是VCO的相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