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ipeline ADC设计中 相关问题

楼主(2013-10-29):
请问大家一个困惑我已久的问题?在流水线ADC的设计中,一般OTA的设计指标参数(增益、GBW)是根据SHA模块电路中估算的,为什么不选择MDAC模块电路估算OTA的设计参数呢?还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是刚做ADC,尝试着回答一下
我觉得这些指标也可以选择MDAC模块来计算指标,只不过你定义整个ADC的指标时候,往往是你的第一级指标最高,比如有SH的电路,那就是SH电路,如果没有SH电路就是MDAC1电路,所以SH和stage1电路做好了,后面的电路也就好做了,GBW和Av和ADC位数都有关系,而且前两级电容较大,如果想有较大带宽,功耗也比较大,所以SH电路很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你分析很正确,在Pipeline ADC中的SH和第一级MDAC确实很重要!我个人认为在估算SHA中OTA的参数(增益、GBW)应该根据MDAC来估算。因为在第一级MDAC中反馈因子比较小约为1/2(小于SH中反馈因子约为1),因此MDAC中OTA所需要的增益和GBW比SH中OTA的参数大。因此在估算SH中OTA,应该根据第一级MDAC来估算OTA。(我之所以有疑惑是因为我在很多论文中看到估算OTA的参数是根据SHA)你能留个QQ吗?我们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我理解,SHA一般是单位反馈,假设OTA都是单极点系统,那么SHA看GBW;而第一级MDAC要看闭环带宽,GBW肯定要大一些;但是具体MDAC的OTA不一定比SHA难做,提GBW堆电流就是了,但是SHA因为是单位反馈,相位裕度和瞬态建立上或许要难弄的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对了,第一级MDAC因为后级scaling down,负载电容也要小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的意思是打算SH和MDAC0用相同的OTA?SH和MDAC0的OTA还是要分开单独优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MDAC1中反馈系数比SHA中大,你说的MDAC1反馈系数是1/2只是针对1.5bit的吧,我假设第一级是2.5bit或者3.2bit或者更高,那带宽岂不是很大很大,理论上说,如果第一级是1.5bit,考虑反馈系数的话,我们应该关心的是6db带宽,因此等效的看的话,还是SHA指标更高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猜LZ的意思是因为MDAC反馈系数大,所以带宽高,指标更高,这个还是要等效来看吧,如果是2.5bit的话,那理论上就应该看12db带宽了(实际中留有一定余量,我看的是9db),你那这个和SH的GBW比的话哪个更高,而且考虑scaling down,后面的功耗自然小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这里我忽略了MDAC后的负载电容scalling down ! 我想请问一下MDAC(1.5bit/级)中的采样电容,你是如何估算的,有什么参考文献吗?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7# VIERICMK87 您好!首先应该MDAC(1.5bit/级)中反馈系数小于SHA中的反馈系数。其次想请教一下您所说的6dB 是什么意思呢?还希望说的详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单独优化,但是我看很多毕业论文 似乎SH与MDAC1中都采用了相同的OTA。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pipeline这样的宽带ADC,采样电容的选取的依据一般都是thermal noise。Thermal noise大小要求根据精度决定,精度越高,要求noise越小,积分Thermal noise是kT/C(C是你采样相的总采样电容)大多数书上都有推导,一般要把噪声限制在当前级精度的0.25-0.5LSB只能。当然了,你会发现对12b甚至更高精度的宽带ADC,如果为了100%达到噪声要求,采样电容会大的惊人,所以一般会放弃对12b以上enob的要求而仅仅追求SFDR。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有OP sharing的话那就按最恶劣的设计,不过我只见过在MDAC中做OP sharing的,如果没有OP sharing,那就分别设计每级的OP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楼主说说。为什么要根据MDAC第一级的指标来设计的呢。我个人认为你要设计的是10bit的。那SHA完成以后至少要比10bit高。因为这只是完成SHA。并没有开始量化,如果这个时候都没有达到10bit。那做这个ADC是失败的。你做MDAC才是真正开始量化的第一级,可以以10bit的标准去设计,而且现在许多pipelined是不用SHA了。总之,如果你要加SHA,那么SHA这一级并没有开始量化,后面的MDAC才开始量化,那么SHA的要求必然要比MDAC要高一个bit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你说的非常正确,确实在设计SH电路的时候,理论设计分辨率应该高于所期望的分辨率。您说现在许多Pipeline ADC 都不在使用 SHA。有相关paper吗?因为我是初学者,采用的都是比较典型的结构。之前所以感到矛盾,是因为我忽略MDAC的采样电容与负载电容都应该是按比例逐级缩小的。导致了误认为在SHA和MDAC1中采样电容和负载电容完全相同,所以才有OTA的设计方法应该根据MDAC1来估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你所说的估算采样的方法,我比较清楚。在您的回复中,我看到你只是考虑到主要的Thermal noise是kT/C
   (C就是采样电容),在SH电路设计中,噪声不仅仅是 Thermal noise是kT/C,应该还包括OTA的噪声及,以及后级MDAC1的噪声的影响。理论估算是根据 以上总的噪声远小于量化噪声。以此估算出采样电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是因为没有量化,怎么衡量sha的精度,你唯一能看的只有sfdr;非线性引入的大小和一般mdac计算增益误差是不一样的;或许sha的增益并不需要mdac1那么高,只要线性度有保证,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了,可以确定的一点,增益越大,非线性的抑制越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但是对于高速adc,大多数时候,ota的设计非常受限,并不能像常规设计里那样考虑各个指标的折中,必须要优先增益和带宽。堆电流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只是功耗太高了),如果控制输入管过驱动电压不变,那么输入管gm一直增加,对噪声也是好的,同时还增加了gbw;另外~再次强调,宽带adc,看的是积分噪声,很多时候,运放的噪声,不是大的输入管gm、小的负载管gm就能搞定的;必须注意补偿电容Cc的大小。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只算Cs和Cc,不是那么精确,瞬态噪声仿真总是要跑的。你说的把后级噪声加到前级是没错的,sha的噪声压力最大。

我这部分理论基础也不是很扎实,还在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随着ADC的分辨率越高,那么对采样电容的要求也比较大(采样电容主要是减小热噪声)。你提到的有关SFDR,在实际实际设计中你是如何提高SFDR?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我采用的是电源电压1.8V o.18um工艺,所以在SHA中OTA的设计采用的gain-boosting folded cascode OT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1.5bit/stage中 MDAC中包含两个采样电容,如何让确定这两个电容呢?因为这个两个电容在SHA保持相时与SHA相连,相当于SHA中OTA的负载电容,如果那两个采样电容估计过大就会增加OTA的设计难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1. 非线性。我目前知道的方法:A.提ota增益,从而减小非线性部分的比重; B。减小ota输出摆幅,但是摆幅小了,噪声性能又不行了;
2.采样电容,主要还是看‘kT/C’和‘对等0.5LSB(或更小)的量化噪声’的大小关系(注意单位换算),如果你发现为了达到你的精度,算出来的C大于4-6pF基本就很难做了,越小越好做。所以我们很希望提高摆幅。国内好多硕士论文都有详细推导。

最后得到的结论:要高精度,就要ota增益大,摆幅大(但又不能失级,所以用1.5b这种结构做digital correction),电容大。这样不是不能做,代价是1.随电容增大,功耗急剧增加;2.与速度指标矛盾极大:为了提增益往往用gainboost,但是让零极点分布非常复杂,瞬态建立比一般放大器难做;电容大(不论是cc还是cl),严重影响带宽。反正就是折中,或者用数字校准技术

网友:
回复 楼主:

   SHA是单位反馈,而MDAC1(1.5bit)反馈系数为1/2,如果消除反馈系数的影响,MDAC1是不是应该等效到6db带宽,6DB带宽处MDAC1的PM更容易达到要求。如果单纯的比较GBW大小,MDAC1由于反馈系数的存在,GBW自然高些。不过考虑scaling down,功耗应该和SHA差不多大,个人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相同OTA,只要稍微改改参数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上面的讨论中,这句话 ‘kT/C’和‘对等0.5LSB(或更小)的量化噪声’ 什么意思?计算采样电容会根据热噪声KT/C<<量化噪声(LSB的平方/12).

网友:
KT/C只是几个基准参考值,实际中不可能按照KT/C计算出来的做
如按照KT/C, 10bit只需要50fF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切的保证SHA到几位的。没有方法衡量吧。但是至少要10bit以后吧。如果SHA settle的精度都没有到10bit。那再拿这个本身没有settle到10bit的信号去量化到10bit是不可能的。SHA要保证的精度范围我之前做的是比MDAC多一位余量,具体可以等你SHA做完后先仿真一下它settlt后的SNR,最好是后仿。这样应该会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的意思只是说SHA没有量化噪声,所以频谱里面只能看到谐波成为了噪底(假设不仿真瞬态噪声),建立不好造成的性能下降也会在SFDR中反应出来,所以只要SHA的SFDR不成为整个ADC的短板就行了。然后热噪声另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从SNDR的定义出发。分子就是信号功率;分母有几个主要部分:量化噪声功率(Δ^2/12),采样积分噪声功率(2kT/Cs),运放积分噪声功率(2kT/Cc-8kT/Cc不等,和运放结构有关,这里用Cc是假设有频率补偿),然后就是谐波失真功率Pd。分母的后3部分最终要去和量化噪声功率比,理想情况当然是只有量化噪声,如果你能把后3个噪声抑制到很小,自然就接近理想值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所以在估算的采样电容的时候,尽量让后面3部分的噪声远远小于量化噪声,Cc电容是什么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你指点一下,该如何估算SHA的采样电容以及第一级MDAC(1.5bit/stage)中的两个采样电容的大小呢?

网友(2020-05-1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加个qq吗  291355972   关于ADC的有些问题想探讨一下  谢谢谢谢

网友(2021-03-11):
zy,新人也想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