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仿真问题

楼主(2013-10-29):
仿真时,不改变任何条件,包括电路和仿真参数,有时仿真是对的,但有时却会出现如下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time = 5.07809 n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WARNING (CMI-2683): I0.PM46.mint: The `bulk-drain' junction reverse bias voltage (-15.0527 V) exceeds `VjdmRev' = -15.0395 V.  The results are now incorrect because the junction current model has been linearized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NM52.ddnw2:int_a' and `I0.NM52.ddnw2:int_a'.

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 = 5.07809 n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ERROR (SPECTRE-16192): No convergence achieved with the minimum time step specified.  Last acceptable solution computed at 5.07809 ns.

The values for those nodes that did not converge on the last Newton iteration are given below.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onvergence criteria were not satisfied is also given.
            Failed test: | Value | > RelTol*Ref + AbsTol

Top 10 Solution too large Convergence failure:
    I(I0.V1:p) = 2.85996 mA, previously 2.59771 mA.
        update too large:  | -77.9734 uA | > 545.767 nA + 1 pA
    I(I0.V2:p) = 4.48617 mA, previously 4.0892 mA.
        update too large:  | -118.023 uA | > 857.537 nA + 1 pA
    I(V1:p) = 15.8957 mA, previously 14.5211 mA.
        update too large:  | -408.673 uA | > 3.04168 uA + 1 pA
    I(V18:p) = -16.1473 mA, previously -14.7638 mA.
        update too large:  | 411.381 uA | > 3.09111 uA + 1 pA
    I(I0.V0:p) = -21.9385 mA, previously -20.1738 mA.
        update too large:  | 524.668 uA | > 4.21123 uA + 1 pA
    I(I0.V3:p) = 19.9795 mA, previously 18.3808 mA.
        update too large:  | -475.291 uA | > 3.83603 uA + 1 pA
    I(I0.V4:p) = 4.19634 mA, previously 3.8686 mA.
        update too large:  | -97.438 uA | > 806.494 nA + 1 pA
    I(V19:p) = 150.868 uA, previously 144.577 uA.
        update too large:  | -1.87054 uA | > 29.5445 nA + 1 pA
    I(V30:p) = 100.782 uA, previously 98.1097 uA.
        update too large:  | -792.108 nA | > 19.8891 nA + 1 pA
    V(I0.NM38.bg) = 5.75043 mV, previously 5.57549 mV.
        update too large:  | -52.0054 uV | > 1.13259 uV + 1 uV
Top 10 Residue too large Convergence failure:
    V(I0.PM46.mint:int_d) = -12.807 V, previously -12.7333 V.
        residue too large: | -73.3721 kA | > 6.92901 kA + 1 pA
    V(I0.PM46.mint:int_g) = 861.969 mV, previously 861.564 mV.
        residue too large: | 73.3628 kA | > 13.6254 kA + 1 pA

网友A(2014-05-09):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帮助

网友:
电容、电感连接的电压电流源限一下最大值

网友(2017-05-1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这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参数,之前还能正常仿真,然后就报错……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么

网友(2017-06-28):
楼主解决了吗?求指导

网友C(2020-05-19):
精度问题。在仿真器-simulation-option-analog,把tolerance改大一点

网友D(2021-12-15):
引用 网友C:
精度问题。在仿真器-simulation-option-analog,把tolerance改大一点

问一下您改多大合适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您改多大合适呢

比默认值小一个数量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默认值小一个数量级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E(2022-03-10):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谢谢您!

你好,请问这个错误是说“tran仿真相邻两个点之间的v/i变化大于了限定值”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这个错误是说“tran仿真相邻两个点之间的v/i变化大于了限定值”嘛?
...

是指电压电流误差不满足所设置的,一般是因为没加Cmin

网友(2022-04-27):
可以通过减小gmin,增加cmin或者增大reltol来实现电路的收敛

网友(2022-07-15):
学到了 泪目

网友F(2022-11-29):
增大tolorence,cmin修改为1fF,果然收敛了 感谢

网友G(2023-04-14):
引用 网友D:
是指电压电流误差不满足所设置的,一般是因为没加Cmin

我在simulation-options-analog里面没找到cmin,只找到reltol和gmin,请问这个cmin在哪里加?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没找到cmin,那按前面的评论,单独增大reltol或gmin可以解决这个报错吗?比如现在的reltol是1e-3,gmin是1e-12,我把这两个改大一个数量级,比如reltol改为1e-2,或gmin改为1e-11,这样能行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增大tolorence,cmin修改为1fF,果然收敛了 感谢

请问下这个cmin在哪呢?reltol和gmin都有看到,但就是没看到cmin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这个cmin在哪呢?reltol和gmin都有看到,但就是没看到cmin

+1,俺也没找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这个cmin在哪呢?reltol和gmin都有看到,但就是没看到cmin

刚回完你就找到了,哥们
在tran仿真的设置里面,点开后里面有个option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这个cmin在哪呢?reltol和gmin都有看到,但就是没看到cmin

PSS设置--option第一项里

网友(2023-06-29):
simulatorOptions options reltol=1e-3 vabstol=1e-6 iabstol=1e-12 temp=25 \
      tnom=27 scalem=1.0 scale=1.0 gmin=1e-12 rforce=1 maxnotes=5 maxwarns=5 \
      digits=5 cols=80 pivrel=1e-3 sensfile="../psf/sens.output" \
      checklimitdest=psf inlinesubcktcurrent=subckt soft_bin=allmodels

网友:
tran tran stop=2.4m errpreset=liberal ic=dev cmin=1e-15 write="spectre.ic" \
     writefinal="spectre.fc" method=gear2 annotate=status maxiters=5

网友:
引用 网友F:
PSS设置--option第一项里

感谢回复,主要是没太注意消息,回复太延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回完你就找到了,哥们
在tran仿真的设置里面,点开后里面有个option

感谢感谢,平常没注意消息,现在才看到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参数,之前还能正常仿真,然后就报错……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么 ...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帮助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2023-11-24):
引用 网友C:
比默认值小一个数量级

请问加大这个tolerance对仿真的影响是什么,是最后的仿真结果精度会下降吗

网友(2024-03-25):
引用 网友I:
请问加大这个tolerance对仿真的影响是什么,是最后的仿真结果精度会下降吗 ...

是的

网友:
tran没有收敛而已,把精度从moderate改为conservative就行了

网友(2024-05-14):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这个cmin在哪呢?reltol和gmin都有看到,但就是没看到cmin

在tran-option里面

网友J(2024-10-22):
楼主我来考古了,请问你这个里面第一个警告需要考虑吗,你有解决这个WARNING (CMI-2683): I0.PM46.mint: The `bulk-drain' junction reverse bias voltage (-15.0527 V) exceeds `VjdmRev' = -15.0395 V.  The results are now incorrect because the junction current model has been linearized吗

网友K(2024-12-20):
引用 网友C:
比默认值小一个数量级

是小一个数量级吗,还是大一个数量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小一个数量级吗,还是大一个数量级呀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小一个数量级吗,还是大一个数量级呀

这个实质是调低仿真精度,让仿真收敛。比默认值大

网友L(2025-02-13):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来考古了,请问你这个里面第一个警告需要考虑吗,你有解决这个WARNING (CMI-2683): I0.PM46.mint: Th ...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呢?要消除这个warning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呢?要消除这个warning吗?
...

我没管这个问题,你要是知道了可以告诉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没管这个问题,你要是知道了可以告诉我一下

我目前是按照前面的说的调大了那些东西,然后这个问题还是存在,但是不影响仿真收敛了

网友(2025-05-28):
引用 网友G:
我在simulation-options-analog里面没找到cmin,只找到reltol和gmin,请问这个cmin在哪里加?再请教一个 ...

打开tran或者pss仿真中的option找c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