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uardring设置与封闭问题求解

楼主(2013-10-29):
本人新手,这几天在学习guardring的相关内容,试着在layout中自己画一个,用的是creat-> Multipart Path。在subpart...中的subrectangle中,我知道Begin/End Offset 指的是什么,但是有一个参数项不明白是什么作用,就是Begin/End Segment Offset。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通过这种方法画的guardring该怎么让它封闭?然后奇怪的是,我creat-> multi path,并且save之后,在creat下面那个Guard Ring依然是灰色的,按照老板给的文档,save之后,就可以直接creat->Guard Ring就可以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在设置的时候你把sp/sn到AA的间距设置为0,保护环就可以封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哦!我画的时候不知自动生成封闭的,而是像画path那样绕着版图画一圈。最后我是改坐标然后让两端刚好连着就像封闭那样。

网友:
你想creat guardring,做完你说的步骤后,转到TOOL --- 》layout turbo工作状态 -----》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试了下,可以了。真是非常感谢啊!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哪本书上对guard-ring和ntn结构做原理性解释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不太了解额。你论坛里找找吧,资料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