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lock_gating_check 和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tup 和 hold检查有什么异同?

楼主(2013-10-29):
set_clock_gating_check 和 set_clock_gating_style 两个命令里面的setup 和 hold检查有什么异同?为什么这2条命令都可以设置建立保持检查?我发现set_clock_gating_check命令设置了,才会生产gataclock并且会做建立保持检查,否则只设置set_clock_gating_style不会生成clockgate也不做建立保持检查,set_clock_gating_style设置的建立保持好像没有生效?

Thanks!

网友:
set_clock_gating_check 是icc和pt的命令,
set_clock_gating_style 是dc和icc的命令,
一个是针对cg check的,另一个是针对 synthesis时的cg style。

要在不同环境中去理解,你就没有上面的困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