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我如何设置set_timing_detate的参数?

楼主(2013-10-29):
DC 版本是2010-03版本,工艺是TSMC 90n. set_oprating_conditions  命令选项on_chip_variation 打开,请问如何设置set_timing_detate 的参数?从TSMC 手册上可以看到3组数据:
process 的因子:slow 1.321 ; typical 1.000 ; fast 0.757
VOL 的因子:1.0-0.9 -1.85/v ; 1.0-1.1 -1.22/v
TEMP 的因子:25- 负40 ; 0.00093/C ; 25- 125 0.00101/C
请问我如何设置set_timing_detate的参数,这个参数书设置process还是Vol或者TEMP的参数?另外是设置时钟的还是数据?net delay还是cell delay?

网友:
set_timing_detate 设的是个经验值,问问你这个项目的前一版是怎么设的。
同样都是TSMC 90n,各个公司,各款芯片设的值都不一样。

在DC阶段没必要开on_chip_variation 。
在PR和signoff阶段开on_chip_variation。

TSMC 90n采用BC_WC模式就行,可以不用O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