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TSMC035工艺蒙特卡罗报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3-10-29):
以前用TSMC0.18的管子跑过蒙特卡罗,过程很简单,记下来了

添加模型/spectre/crn65gplus_2d5_1k_v1d0.scs tt_18 & stat_mis_18

打开tools >> Monte Carlo , 选 Mismatch Only , 然后按simualtion >> run

现在用TSMC035的工艺,将nch5(5V普通管)换成nch5_mis,而且库里面有nch5_mis这个model,

跑DC仿真没问题,但是按上面步骤跑蒙特卡罗的时候报如下错误(麻烦点击图片查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
model里面不一定有的吧,能否找到mc或相关的section,由tt改成它就可以了。关键是要有mismatch的模型。

楼主:
谢了,查过model了,nch5_mis是和nch5并列放一起的,都在mos_5v这个section里面

问题解决,能正常仿真了。原来除了tt_5v这个库外,还需要加入stat_mis_5v这个库

网友(2015-10-15):
你好,我想问下如何加stat_mis_5v 失配模型库呀?

网友(2021-07-19):
引用 楼主:
谢了,查过model了,nch5_mis是和nch5并列放一起的,都在mos_5v这个section里面

太感谢您的想法了。我是用的TSMC013工艺也解决了这个问题。除了mc_33的section之外,还把stat_33加了进去就可以跑了

网友:
HXD,tsmc035工艺库可以分享下吗?这是我的QQ邮箱,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