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C抽取滤波器为什么不先抽取再积分再微分

楼主(2013-10-29):
RT

小白刚接触滤波器,百度了两天CIC抽取滤波器资料

看到文章里面都说传统CIC滤波器是:   先积分,再微分,然后抽取;

又说为了节省功耗:  先积分,再抽取,然后微分;

那为什么不干脆:     先抽取,再积分,最后微分,这样更省功耗。

从信号流图上看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没看到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请轻拍!

楼主:
自己助攻一发

网友:
忘得差不多了,好像是如果提前就抽取的话,那采样率就下降到一半了吧?精度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讨论啊
可是为什么抽取会导致精度下降?

对于那种积分抽取再微分的结构,岂不是进行微分操作的时候,精度已然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doc88.com/p-44258471440.html看看这份资料,附录1有变形的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看了,有启发,貌似懂了,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