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时,schematic界面没显示vth的值

楼主(2013-10-29):
之前仿真保持dc工作点
仿真后可以在schematic界面显示直流工作点:vds、vgs、id以及vth
现在换了一个工艺,同样的仿真,直流工作点却显示:vds、vgs、id以及跨导gm
这样调整静态工作点的时候很不方便,看不到管子的vth
有碰到或者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改PDK中器件显示的参数,不过一般PDK好像不会让客户自己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图的同事帮忙改了pdk,谢谢

网友(2019-08-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改的,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