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5V电源管理的设计

楼主(2013-10-29):
我要做个便携式设备,内部采用5V供电,外部采用锂电池作为电源,锂电池的输出电压需要选择多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锂电池的电压不是随着电池的电量在变化的么?不是一个固定值啊。。。。

楼主:
是啊。但是能保证在一定电压范围内,输出是稳定的。后级要转成5V,我要保证5V的稳定。其实,我是想了解下现在市场上较多的锂电池输出电压是多大,有没有定型产品的,能保证产品质量,而不是随便串、并出来的电压。

网友:
单节锂电池一般最大电压是4.2V左右,通常都在3.6-3.7V之间,最低可以低到2.3-2.6V。非常多了,很稳定的

网友:
可以买5V的锂电池配合DC/DC 驱动芯片,已经有成熟的解决方案了。当电池电压高或者低于5V的时候,芯片都可以调整开关duty cycle使得电压平稳在5V.
当电池电压=5V的情况下,芯片驱动电源处于phase mode(PM)状态下。这时电池与load并不是直接相连,不过也可以稳压在5V。你可以查查TI的相关芯片

网友:
樓上那須要使用 non invert buck boost , 這是為麻煩的
vin < 5v  boost
vin=5v  by pass chip ?
vin > 5v  buck .

為何不用  3.6~4.2 v => boost  to 5V ?
或是使用 7.2~8.4 buck to 5V
如果手機那類 怕noise ..就用 LDO  因為先前聽說手機內怕 switch PWM couple noise .

楼主:
多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啊。TI的我也看过一些。能不能推荐些成熟的方案,我手里现有12V的锂电池,想转换为5V的,配套相应的电源管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锂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电压的衰减是常事,所以一般来说会选择boost或者buck-boost以防止锂电池电压衰减过程中buck不能工作。
但一般来说锂电池额定电压从2.7v 到20+都有,采用buck boost是对锂电池选择要求最少的,而且对于电池电压变化有很好的适应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超強行動電源 僅手掌大能讓汽車發動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4&t=3389508
=> 一般LI 電不是 3.6~4
救車不是要到 12v

网友(2014-05-16):
一种方案是先boost,再buck.

网友:
不知是不是回答太晚了,對電池做電源,需要了解電池材料不同,性能是不同的。
常用的鋰電池有兩種,LFP 和 LiCoO2 - LiMn2O4, 前一種最多電容量在3.2V, 後一種最多電容量在3.7 - 3.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