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轨道轨放大器后街AB类输出级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29):
电路原理图如图,我想问的是在输入端采用恒定GM的方法,是为了让放大倍数稳定一点,减小失真(这是我自己这样想的,不知道对不)。
但是随着输入共模电压的增大,输出管M25,M26的栅端电压会减小,那么输出端的静态工作点也是变化的,  最下面的是输出端的变化曲线。
我想问的是输出端随着共模输入电压的变化,会变化很大,那两个管子会交替进入线性区,那整个电路的增益在共模输入电压从0到VDD变化过程中变化会很大,那我还做恒定GM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是你搞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我的静态点设置有问题,实际上是可以在整个范围内保持输出电压不变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感觉我的静态点设置并没有问题,论文中有一段  ,随着共模输入电压的变化,M11和M17的栅端电压都是变化的,那输出端两个管子的栅极电压肯定也是变化的,而且同向同大小的变化,所以输出端有管子进入线性区应该是必然的吧?
求指导,谢谢您

网友:
是会进线性,但是gain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而且这个的应用可能是恒定Gm,比如Gm-C filter,重要的是Gm量,而非gain。

楼主:
奥,进入线性对整个gain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仿真看了下。如果如您所说,恒定的GM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没问题了,我对这种用在哪里不是很清楚。只是做着玩的

网友:
都有 M6  M7 ..為何PMOS 那邊還要 Ib7 =4ua ?

M9 M10 有 mirror current 還要 Ib4=4ua

网友:
应该是你静态工作点有问题,输入共模在很大的范围内输出都应该在饱和区
所谓的 quiescent current contr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静态点应该会有什么问题呢?我应该怎么调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理解你的问题了,你是开环仿真的吧。。。

网友:
在最高最低本來就會比較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增益当然开环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交流是开环的,直流是闭环的

网友:
classab主要是用来驱动后级有比较大的电容或者拉比较大的电流时候用的。 如果你接成单位增益放大器用,输入电压过低或者过高,输出管进入线性区是必然的,但增益急剧降低不是输出管进入线性区导致的,是前级有些管子工作状态不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一级的静态工作点是没有变化的,只是最后一级会在饱和和线性区两个,所以增益不一样,应该像上面所说的,应用的场合应该GM恒定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2015-03-26):
好巧啊,我也在仿这个结构,我做的是一个轨对轨的buffer,电源电压5V,要保证输入在2V到4.2V范围内,增益稳定,所以要调整输出端的宽长比,尽量让它们工作在饱和区,这样增益才会比较大,做buffer才能减小失调电压!

网友:
靜態電流是可以被決定的~~
paper 可以再看一下~~

网友(2019-03-29):
Hi,可以把你看的论文名字告诉我吗?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