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获得布局布线后的DFF的位置坐标

楼主(2013-10-29):
现在,我已经对我想应用的.V文件进行布局布线了,我想知道,如何获得源.v文件中DFF的位置坐标? 现在含有坐标信息的文件是哪个?还有,我只想获得坐标,是不是不用做route那几步啊,只要把门放进去就知道位置不用再去route,j就已经有结果了?

网友:
即使有了坐标,也必须要route,因为坐标只是定义了单元的坐标,没有线。只有进行route之后线才能布上。

网友:
place完成就可以看到坐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看呢,我不要在图上看,我想知道在文件里怎么看,在什么文件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记得.def文件里是可以看的

网友:
是的,place之后导出def文件,里面就有相应的坐标信息。

网友:
dbGet 命令也可以

网友:
get_location [get_cells xxx]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按照你说的方法确实在def文件里找到了我要找的单元的坐标如下InstAddrPointer_reg_8_ SDFFRX1 + PLACED ( 634920 655200 ) N
;
- InstAddrPointer_reg_9_ SDFFRX1 + PLACED ( 683760 655200 ) N
;
- InstAddrPointer_reg_10_ SDFFRX1 + PLACED ( 677160 614880 ) N
;
- InstAddrPointer_reg_11_ SDFFRX1 + PLACED ( 673200 544320 ) S
;
- rEIP_reg_3_ SDFFRX1 + PLACED ( 410520 463680 ) FS
;
- rEIP_reg_2_ SDFFRX1 + PLACED ( 447480 463680 ) FS
;
- rEIP_reg_5_ SDFFRX1 + PLACED ( 492360 514080 ) N

现有如下问题请教:
1.坐标后的N FS S表示方向是吗?
2.这个坐标后三位是在小数点后的如( 492360 514080 ) 实际是( 492.360 514.080 ) 对吗?(如果不是说不通的,图没有这么大啊)
3.我把这个坐标与图上的对比,发现不一致。实际图上的坐标值是这个值得一半,这是怎么回事啊
  如: (492360 514080),在图上看是  X:246.18   y:257.04

网友:
回复 网友B:

1.、N, S, E, W, FN, FS, FE, or FW 定义的确实是单元在当前位置的方向。
2、 查看你的def文件是不是有这样的定义,UNITS DISTANCE MICRONS,每微米的单位数,在文件中的数值都除以这个单位,才表示微米数,你文件中这个值应该是20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没错,就是你说的这儿值,真是太感谢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