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关于global skew 和 local skew

楼主(2013-10-29):
今天做CTS,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分别调用命令
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   和   report_clock_tree -summary

为何第二个命令报出的global skew0.305(target_skew设置为0.3),而第一个命令报出的local skew却达到了1.03,请问为何会出现local比global还大的情况,现在因为这个1.03的skew,我的clk组的时序违例0.9,请问这种情况下一般怎么优化时钟树

楼主:
另外 在问下,useful skew 是什么意思,还有为何我的某些大扇出net会有dont——touch的属性,这些并不是我在后端设定的,而是综合人员在综合的时候设定的,我是否需要将这些remove掉,如何remove比较合适,新人不太懂CTS,望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synthesis 用的high fanout 的donttouch 你做PD当然要remove掉,sdc不要读取这部分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DC里面不会有dont_touch的属性,这些是我在综合脚本里看到的。

现在我在ICC里,report_dont_touch_network的时候,这些net确实有dont_touch的attribute,但是remove的时候却说并没有dont_touch的属性,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顶上去,求解答,求指导

楼主:
我跟综合人员交流了一下,这些dont_touch是他在综合的时候设置的,最后似乎在导出网表前没有remove掉 或者 false掉,这些属性在ICC中还可以去掉吗,具体命令是什么,为什么我remove_attribute总是提示并没有这个属性

楼主:
关于 global skew ,local skew,useful skew这些概念,求解惑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A:

   global skew 是指 同一时钟域下,最大路径减去最小路径的值.
     local  skew  是指 同一时钟域下, 有相关逻辑关系的路径之差。
   useful skew 我猜是这个值可以使timing  slack 更充裕?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local skew应该是属于 global skew的一部分了啊,为什么会出现 local skew比 global skew还大的情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综合设的dont touch 和icc 无关的, 除非你用另外的脚本设置, 一般来说, icc里看到的dont touch 属性是lib自带的, 查查lib

网友:
local skew与globle skew的区别是,前者是有timing path的两个sink 点之间的skew,后者不考虑有没有timing path,最长的和最短的clock latency之差。useful skew是通过调整clock tree,来meet timing的一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谢谢,local skew与global skew给的定义我倒是看懂了,只是我想不通为何会出现local skew 比 global skew大,难道说global统计的其实是除了 local skew以外的那些 无timing path的skew?

网友:
當你 root clk domain 有 create_generated_clock 或 create_clock 為子樹, global skew 會穿越這些clock source 直至 D Flip-Flop CK, local skew 則不會將針對這些子樹所包含的 Flip-Flop CK 去計算.

网友(2013-11-29):
回复 网友E:

   请教global skew 对时序有没有影响。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的,只有local skew才有影响。另外想请问global skew的大小对设计有什么影响呢?CTS的时候这个值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比较好?谢谢!

网友(2014-06-26):
global clock skew refers to the same domain, the maximum path minus the value of the minimum path.      local skew refers to the same clock domain, there is poor correlation path of logical relationships.

网友(2014-10-08):
回复 网友F:

global skew的大小对设计有什么影响呢?在修复hold和setup是主要看local skew?

网友:
回复 网友G:

   global skew 也只是做个参考,只有local skew 才会真正体现在timing path 上 。所以无论怎么样还是回归到看timing。只要timing没啥问题就没关系。setup 一般看postcts 后的结果。hold  要看TNS  和条数,   一般block 的skew 控制在200ps 左右,top 的可能涉及到IP  或者pad   那就另说了。

网友:
造成 local skew比 global 大的原因会不是因为这个clock domain中,有部分设了false path或者disabled timing arc?所以 global 看不到, local 看到了。

网友:
回复  laura_2013

    哦,谢谢,local skew与global skew给的定义我倒是看懂了,只是我想不通为何会 ...
引用 网友A:

    因为一个考虑了derating,一个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是说global skew 是不带derate 的,local skew 是带derate的?     他俩是同时报出来的么?

网友F:
report_clock_tree 的   global skew 的report是从CTS的角度来报的,为了评估tree的质量,不考虑derating
report_clock_timing 的 local skew 是从 timing 分析的角度来报,和PT的engine一样,考虑了derating

网友:
回复 网友F:

OK   那就对了     我觉得也是应该用两个命令分别报出来的

网友(2019-11-08):
关于useful skew,我来解释下吧,也是刚学习到。如图,F1,F2,F3的门延迟都是0.1ns,建立时间为0.1ns,当clock到达三个寄存器的latency都为1ns时,clock skew为0,这时F1的Q端到达F2的D端的setup time slack = (1+4)-(1+0.1+3.3+0.1)=0.5ns,是满足的。但从F2的Q端到达F3的D端的setup timing slack =(1+4)-(1+0.1+4.3+0.1)=-0.5ns,不满足时序。  这时候可以利用前两个触发器之间的timing slack,如,将clock到达F2的时间由1ns,变为0.5ns,则clock skew 为0.5ns,这时两条时序路径上的timing slack都为0,都满足时序,也就是说利用clock skew平衡了“F2/Q 到 F3/D”时序路径上 -0.5ns的violation。
PS: 详见 数字集成电路物理设计【陈春章 著】4.3节 时钟树设计策略
时序图在附件中

时序图

时序图

网友:
刚刚看视频是,有个疑问,为什么说global skew不影响timing,而local skew会影响timing,望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2020-06-11):
引用 网友F:
report_clock_tree 的   global skew 的report是从CTS的角度来报的,为了评估tree的质量,不考虑deratin ...

我这里出现一个时钟源的生成时钟skew比源时钟的大,真又是为什么

网友:
我也有两个问题:那我现在想把 tree做的平一点,到底是看 global skew report 还是看 local skew的report ?
report_clock_tree -local_skew 和 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2021-05-24):
Global skew 是指,同一时钟域,任意两个路径的最大 skew 。注意是任意两条路径,不管是不是timing path,都会算作gloabl skew计算的对象。
Local skew是指,同一时钟域,任意两个有逻辑关联关系的路径最大 skew 。这边需要注明,必须是存在逻辑关系的path才会计算local skew,也就是说必须要是timing path。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useful skew 是修timing的一种方法,指向后一级的FF借clk使其自身的RT增长,setup可以过,而后一级就会AT增长,使用前应当确定后一级的setup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