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资源问题

楼主(2013-10-29):
布局布线之后slice的占用量达到90%,用chipscope抓取波形的时候,有的信号抓取不到,请问是资源占用量的问题不?

网友:
sliace占用90%?抓取不到信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时序问题,FPGA的sliace占用达到90%,时序上已经非常危险了。另一种是chipscope确实抓取了,但是跨时钟域抓取,因此可能会抓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SLICE占用率和LUT占用率还有差别,一个SLICE内包含多个LUT和FF资源,有时SLICE占用很多,但是很多SLICE都没用满,所以LUT空的很多,这种情况下还是布得下的,只是timing可能会有点紧张。你现在能布线成功生成bitfile,说明布线是没问题的。

使用chipscope抓取信号,有些抓不到,你指的是insert信号点的时候,有些信号搜索不到名字吗?这比较常见,有些信号改名了,有些被优化掉了,有些net型的信号,比如assign a=b;的这种,你查找a,可能就找不到,但找b也许可以。
尽量选择FF输出的点,一般都能找到,另外综合后信号名称可能发生改变,搜索时多用*匹配,比如一个reg型名称为cnt_a[3:0],你搜索*cnt_a*,也许会发现加了些后缀的名称之类的。

采样时钟最好使用BUFG输出时钟,并且考虑采样时钟的频率,如果太慢可能采不到快信号的变化,另外要考虑时钟工作的时间,要采样的信号那个点时钟是否工作正常,比如你要采复位信号变化,要是时钟起来的时间要复位之后,那也会采不到。

全局时钟跨时钟域采信号也是能采到信号的,但是建立保持时钟没保证,所以有时会采到误码之类的。

网友:
没啥关系,只要时序约束了综合能过,98%的占用率都没事。而且这只是slice的占用率,跟LUT不一样的。chipscope抓不到多半是触发条件不对或者时钟偏低导致的

网友:
多仿真;一个模块一个模块调试,比如并行操作,你可以关闭几路,这样资源就充足了  ,调试好了  然后全部调试,就不在抓波形了,这样综合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