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导入文件出现问题

楼主(2013-10-29):
encounter导入.lef文件出现error:encsyt-16013的错误  load LEF file
project/ PRJenv/PUBLIC/UMC011/STDLIB/lef/ua15hdr.lef failed

楼主:
lef 文件导入的时候 是一个还是多个呢?

网友:
那得看你的lef文件了····有的是把tech的和macro的放在一起  导入一个就可以了···不然则要导入两个或者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