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比较两种简单ESD电路优缺点

楼主(2013-10-29):
GGNMOS的,做一个简单的ESD输入端保护。

一般文献是用的右边这种,但我们现在是用的左边的。

不知到左边比右边的好在哪里,有人能分析下吗。
我觉得可能是没有latch up,因为只有N管?
可以用在辐射环境下?

谢谢!

网友:
你确定左边的电路能起到ESD保护作用?
上面的NMOS管GATE接在了输入上,ESD电压不会把它击穿吗?

网友A:
左边的是比较合理的,利用NMOS的snapback特性,要注意几个转折点的电压。
右边的使用PMOS通常是不好的,PMOS击穿后其钳位电压是上升的,保护很弱的。

网友:
实际产品 左边很少见啊
有具体的实例嘛

网友:
左边的方式还真没见过。

楼主:
左边就是实际产品中的。分析一下,也可以起到ESD的作用,
好像左上面那个n管中的寄生晶体管在输入负电压脉冲时也可以导通的,和右上P管一样。

但确实是接在gate上了,好像自己比较容易击穿

网友:
左边上面的NMOS管在PD 模式下(VDD 接地,引脚施加正的ESD 电压,对VDD 放电,其余引脚悬空)为二极管链接的NMOS直接导通了,在这个情景下保护能力好像较好?

网友(2014-08-28):
或许在很老的工艺下会用左边结构,但是现在的工艺相对于mos源漏,gate要更脆弱,在一个1981年的paper中提到过左面的结构

网友:
接在Gate上也不一定容易击穿吧,不要惯性思维,栅和源/漏接在一起和单独接栅是不一样的。
单独接栅,栅是悬浮的,没有泄电通路,电荷积累在栅上导致栅下薄氧层击穿
而栅接的源/漏,由于源/漏是低阻抗的,可以提供电流泄放的通路,所以不会再栅上积累大量电荷,造成击穿
。。。。在天线规则上是这么说的,如果栅极不接源/漏,为了防止与栅相连的金属收集的电荷将栅击穿,需要限定和栅极相连的金属的面积、长度
所以左图的栅没有想象的脆弱

网友:
同意楼上,

但,楼主,你玩抗辐,还是老老实实用抗福工艺吧,普通工艺,不过是环形栅外加冗余设计,根本就不靠谱

网友(2014-10-01):
两种都能工作啊 哪个更好要看具体工艺吧

网友B(2015-01-09):
我认为左边的无论是PD还是ND,ESD性能都应该很差:
1)PD的时候,VDD接“地”,VSS悬空,由于Gate接到pad上,因此上面的NMOS器件能够形成反型层而正常开启,泄放ESD能量。但是由于泄放通道就是形成的反型层,厚度太薄,散热能力远不及通过bulk的散热能力,因此ESD性能会很差。
2)ND的时候,VDD接地,VSS悬空,由于gate接到了Pad上,此时只能通过寄生的NPN来泄放ESD能量。但是由于VSS悬空,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寄生NPN的基极电流,因此该寄生的NPN也无法正常开启来泄放ESD能量。
基于上面两点,该PAD的ESD能力很差。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看了几個人的回覆,收獲良多謝謝分部享

网友:
输入电平是不是大于电源电压?

网友(2021-02-08):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是比较合理的,利用NMOS的snapback特性,要注意几个转折点的电压。
右边的使用PMOS通常是不好的,PMO ...

你说的对!ESD不就是保护MOS栅极的吗?开漏极就不用ESD

网友(2021-10-30):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左边的无论是PD还是ND,ESD性能都应该很差:
1)PD的时候,VDD接“地”,VSS悬空,由于Gate接到pad上 ...

感觉分析的很有道理呀,学习了

网友:
PMOS的电迁移率只有NMOS管的三分之一左右,相同宽长比和沟道长度的话,电流能力弱,响应速度慢(空穴和电子的差别),对于保护来说,ESD器件不快速抢冲击能量,不能行驶自己的职责,那等于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左边的无论是PD还是ND,ESD性能都应该很差:
1)PD的时候,VDD接“地”,VSS悬空,由于Gate接到pad上 ...

1、RC CLAMP中的常用打开的NMOS来泄放电流,就是利用反型层呃,在低频应用时,只要管子足够大,导通能力不是问题;
2、ND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参考参考GGNMOS在PD的情况,利用寄生的DIODE和NPN导通,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2024-11-26):
根据楼上前辈们的回答,左边的结构比较省面积,而右边结构的ESD性能更好,在ESD要求没有那么高并且工艺没有那么先进的前提下也许左边结构更具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