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输出频率不稳定

楼主(2013-10-29):
vco输出频率不稳定

vco输出频率不稳定
vco的输出频率不稳定,为什么?是因为电路各部分的Q值问题吗?求大神指导

网友:
做了这么久的VCO还没与遇到这个问题哦

网友:
问下是怎么得到频率波形的?

网友:
It is good enough. the ripples on the frequency line are due to the mathematics calcu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说频率那条线吗?就是calculator中的f算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u。通常来说不是几十kHz的范围比较是正常的吗?但是我仿出来的最大的差异达到了7,8MHz,是不是太大了?我问一些同学,他们说是我的tank里的LC设置的不合适,是这样吗?

网友:
If the simulation accuracy is not a problem, the frequency shift may be due to your LC structure.
Supposed a LC osc with a PMOS tail current source,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operation point of the differential pair will shift from Class A mode to Class C mode. if your tank capacitor is very big, the time for the frequency fully settling is long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大神指导!这么说的话,大概应该是我仿真器设置的问题,我用的是电压偏置的结构。我做的是3G到4G的振荡器,tran的仿真时间是200ns,精度设置的是10p。前段时间我的固定电容,和电阻用的都是理想的,然后换成非理想的器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