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EPROM芯片AT24C04如何片内寻址?

楼主(2013-10-29):
以前用过AT24C02,容量256Byte,用8位地址片内寻址刚好够,但是AT24C04有512Byte的容量,至少需要9位地址,请问这9位怎么发出去?
是一次性发送9位地址,还是分成两个8位(其他无用位补零)传输?

网友:
把24C04虚拟成2颗24C02,利用器件地址A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器件手册上又仔细找了一下,手册上确实是您这么说的,可是我马上进行实验,发现24C04竟然是用的A1,怎么,难道芯片手册在骗人?

网友:
A0和A1的问题,可能来源于I2C在地址的最后一个bit有一个RW位,以一般也当作器件地址。

网友:
四楼的图是关键

网友(2014-12-14):
datasheet 应该有详细说明啊

网友(2015-11-23):
EEPROM芯片AT24C04如何片内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