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编译不用过

楼主(2013-10-29):
Illegal reference to net "ack".
用modelsim仿真,ack是我定义的reg, 在compile时显示ack<=0这一句出现错误,附上部分代码:

网友:
inout类型的ack信号不能用非阻塞赋值吧

网友:
inout是wire类型的,不能用到always语句中。
可以声明一个reg ack_r;然后使用assign ack=ack_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已经找到bug了,把ack定义成output,然后再reg下就行了,我是新手,以后还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