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时钟树的画法

楼主(2013-10-30):
诸位牛牛:

在ICC中有没有不用CTS的,而是用fishbone,可否交流一下fishbone的经验?导师的项目要用fishbone...

网友:
fishbone/h tree/mesh。。。这些都是tree distribution的方法
还是要做CTS的吧

网友:
fishbone不也是Clock Tree的一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shbone和CTS是并列的,做一个就可以不用做另一个了

网友:
时钟树使用fishbone结构,主要目的是为了做长common path,这样skew小,OCV小,如果设计中的sink点较多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把sink点连到fishbone的分支上不是很好,所以一般情况下,先做local tree,然后再连到分支上,所以有时也还是需要做一个简单的ct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对的,还有可以再深入介绍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想了解哪些呢,我是差不多一年前做过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用icc作fishbone吗?可以通过处理DEF确定clock buffer的位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在ICC里实现的,不可以通过def来实现吧?!主要是写一个spec文件,来指定clock的root pin、leaf pin以及fishbone驱动单元、位置以及走线等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画fishbone的时候,trunk和branch的width怎么定啊,clock buffer用几级,这种spec怎么来定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需要估计出一个负载,然后用SPICE去仿真,来确定trunk和branch的width以及驱动buffer的级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袄,原来是这样确定啊,明白了,谢谢,以后有问题再来请教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ICC中create_via的时候,有这么几种via_master,请问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VIA67_1cut; VIA78_1cut_FAT_C, VIA12_1cut_V,  VIA45_1cut_H_3S, 等等...
还有via的array_size大小该怎么确定呢?

楼主(2014-03-13):
各位,有了解在做fishbone之前,如何check到做fishbone的点吗?

楼主:
看来没人做过fishbone....

网友(2014-05-15):
回复 网友C:

Alchip是用fishbone的, 有很多手动工作。AMD的clock 也是fishbone,实现自动化了。
上面是金属, 后一两级是CTS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大致介绍一下AMDfishbone的自动化,比较感兴趣,我现在也在搞自动化,能交流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