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SU-cdk-1.5.1和NCSU-FREEPDK添加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10-30):
我机子上装了ic5141和ic610,然后在ic5141里导入ncsu-cdk-1.5.1成功后,我画了个反相器,调用NCSU_ANALOG_PARTS里的mos管,为什么没有显示默认参数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65854490\QQ\WinTemp\RichOle\E}0J@IL2O)CP]`6YPA0F9R6.jpg,然后发现model name也不对。所以在调用hspice model的时候就不能仿真···请问大侠这是为啥啊?就是要把库里面的cdsinit要在ic5141或ic610启动的时候加载进来

楼主(2014-02-24):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2015-09-02):
回复 网友B: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09-12):
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