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拉扎维书上的问题P48

楼主(2013-10-30):
新手请教拉扎维书上的问题P48页上有两个公式,说相互矛盾,没整明白,请大侠指教

上图中的公式3.35和3.37的矛盾该怎么解释?
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Av的大小与过驱动电压无关,在Av=gm1/gm2,用gm=根号2uCox(W/L)Id,去替换。得到Av的大小只与宽长比之比有关。
   而书中两个公式,实际是“不正确”的公式,因为Vgs1-Vth1与Vgs2-Vth2的比值,是一个定值(只与宽长比之比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关于这个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假设M2的宽长比不变Vgs2-Vth2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Vout改变,电流发生变化
    此时M1为了响应电流的变化要么宽长比变化要么过驱动电压Vgs1-Vth1改变,公式中简单的说增益和Vgs2-Vth2
    的关系是不严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中隐含的一个条件是流过两个管子的电流时相等的,你列出电流的表达式,反解出(Vgs-Vth)后再带入第二个Av的表达式中。

网友:
这么理解吧,Vgs-Vth并不是一个自变量,这个值是由Id和W/L决定的,所以说增益和这个值呈正比反比之类的没有意义,你并不是通过改变Vgs-Vth来改变增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