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出现这个奇葩问题,哪位神人能解决?

楼主(2013-10-30):
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Please run `getSpectreFiles' or send the netlist, the spectre log file, the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to support@cadence.com. Segmentation fault.

楼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有识之士能看一下。

网友:
兰州烧饼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  楼主加油  晓得咯告诉我一声

网友:
    在线求解答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
楼上果然大富豪啊,这么有钱。
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回事,求解答。

网友:
这个谁知道,不会是安装,或者却什么库的问题吧?

楼主:
不是,据说是AMD处理器的问题。

网友:
不是,据说是AMD处理器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那就无解了,换新版本的mmsim或是intel的cpu

网友(2015-03-07):
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建议楼主等答案这段时间不妨重装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