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有人用TSMC的工艺跑过电阻的蒙洛卡罗仿真吗?

楼主(2013-10-30):
MOS能跑出结果没问题,详细见

http://bbs.eetop.cn/thread-425587-1-1.html

但是电阻只有rppohri_1000这个模型,没有rppohri_1000_mis模型。

文件里面也只有stat_mis_res_rpo这个库,添加上后跑出的结果和电阻完全精确匹配的一样。

请问这个是没设置好的原因还是少了model的原因啊,谢谢!

网友:
你看看器件的CDF里面有没有mc或者mc mode =1之类的flag,有就选上才能打开mcmodel,看看工艺厂给的spice model的手册,一定会讲怎么设置model的mc仿真。如果没有就看看加载的model文件前几行的说明,可能会有。

网友:
model里搜索mismatch关键字,看看有没有关于电阻的。

网友:
没有rppohri_1000_mis模型
=> 那就是跟本沒有 mismatch model ..
有些 process 連 mismatch model 都沒有

有的只有 low volt MOS 有 mismatch model

有 res  bjt cap 應該不多吧..

楼主:
谢了! 电阻model的开头默认mismatchflag=0,将其设为1就可以跑出mismatch仿真结果了!失配量和model说明上的sigma-1/(W*L)^0.5曲线一致。

subckt rppohri_1000 ( n1 n2 )
parameters l=1u w=1u factor=1 mf=1 mismatchflag=0

这个库只有model缺了symbol,所以不知道CDF里面是否有开启分析的选项。。。

楼主:
没有rppohri_1000_mis模型
=> 那就是跟本沒有 mismatch model ..
有些 process 連 mismatch model 都沒有 ...
引用 网友A:

TSMC库的model较全,的确很多工艺库都不提供这个模型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問題是跑 mont  carlon 目的 ??

有人比過量產資料 bandgap voltage (or  Operation Amp offset)  wafer test  v.s.  Monte Carlo simulation data 差異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