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让XTAL很快启动起来?

楼主(2013-10-30):
我想仿XTAL的pnoise, 但是怎么让XTAL很快启动起来到稳定的谐振呢?试了VCO的那种加初始状态的方法,不行
谁做过XTAL,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首先你确定你的晶振振荡条件设计好振幅

楼主:
我是加了个IPWL,还行,快多了。
我想在Lm 和Cs之间节点上加个很高的电压或许也可以,比如10KV。
在坛子里问问题总是得不到答案!!

网友:
这东西好像就的很慢的来,我还没听过外部加激励让其快速的稳定振荡。很多地方做这个都仿真好几天呢!

网友:
电感上加个初始电流

网友(2018-08-03):
电感上加一个初始电流,tran仿真可以起振,做几次tran仿真,找打一个好的初始电流,以保证最快进入稳定振荡,然后再做PSS/Pnoise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