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penAccess保存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13-10-30):
用encounter做完floorplan想保存一下 确抱错 错误如下
       OpenAccess  based databases cannot be created from data using LEF based
       libraries. The LEF libraries must be converted to OpenAccess  form  and
       the design reloaded using those OpenAccess libraries to be able to save
       a design database to an OpenAccess cellview.

网友:
少年 很明显 你的data base 是LEF 的
encounter 不会默认帮你转成OA的 是不推荐的flow 因为中间会对DB的存储做改动
推荐user 自己的准备一个OA的database

要在save的时候转成OA 要设一个变量, 你可以去问问相关的support
也许那个变量只是for interna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