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sigma-delta ADC 调制器能否使用SDToolbox设计Mash结构

楼主(2013-10-30):
SDToolbox可以设计CIFB、CIFF等,那设计mash结构要如何使用呢?还是mash结构不能使用这个工具箱呢?

网友:
MASH基本上就是2+2 2+1 2+1+1这3中结构。如果你每一级都是多比特量化器,那么每一级系数都是标准的,级间增益也是确定的,也就不用toolbox了。如果你第一级是单比特,那你或许需要用toolbox综合一个2阶NTF,后面都是ISO流程了。

楼主:
谢谢啦!还想问下simulink仿真的时候quantizer这个模块在哪里呢?

楼主:
还想问下simulink仿真的时候quantizer这个模块在哪呢?

楼主:
还想问下,单环结构的CIFB、CIFF、CRFB、CRFF使用SDToolbox确定系数后,还是否需要调整,mash结构多位量化器为什么是标准的呢?

网友(2019-02-12):
不错,很好,谢谢,下次继续下载。

网友(2020-03-24):
誰有matlab code?

网友(2022-04-27):
怎么用SDtoolbox搞出CIFF等这些反馈结构啊,可以调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下,单环结构的CIFB、CIFF、CRFB、CRFF使用SDToolbox确定系数后,还是否需要调整,mash结构多位量化 ...

请问你是怎么用SDToolbox设计出CIFF参数的呢,有没有教程啊
我qq:2311105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