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管和射频管放在一个片子上流片,可行?

楼主(2013-10-30):
各位,本人最近要参加一个MPW流片项目,请问,用模拟管设计的电路能不能和射频管设计的电路放在一块晶圆上流片呢?

网友:
射频管多一个DNW而已,可以的,前提是工艺厂能提供RFMOS的PDK和仿真模型

网友:
不就是用rf的工艺做模拟么,有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射频管不是多了一个DNW,而是多了一个保护环!另外它的衬底端引脚有单独画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有人做过吗?前仿和后仿的效果如何呢?

网友:
难道RF工艺就都用RF管吗?肯定也有一些低频电路用到模拟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