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装完启动出现dlopen failed to open 'libdl.so'错误

楼主(2013-10-30):
IC615装完启动出现dlopen failed to open 'libdl.so'错误,请教解决办法

网友(2014-01-17):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啊,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2014-02-23):
同问, 网上搜索说是LD_LIBRARY_PATH路径问题,但是改了之后还是不行

网友(2014-05-12):
yum install elfutils-libelf-0.137-3.el5.i386

网友A(2018-08-02):
如果是ubuntu。先用“locate libdl.so”命令看看,是否有这个东东。
如果有,只需要使用link命令将其链接到/usr/lib中,我的是:
ln -s /lib/x86_64-linux-gnu/libdl.so.2 /usr/libdl.so
之后,解决该问题

网友B(2022-09-06):
我是在21.10 ubuntu版本下安装这个IC618 virtuoso。。 目前是到了问题2. 然后可能是操作不当,导致在问题2的解决步骤的第三步出现了 failed to create symbolic link ‘/lib64/libdl.so': File exits 的错误。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21.10 ubuntu版本下安装这个IC618 virtuoso。。 目前是到了问题2. 然后可能是操作不当,导致在问题2 ...

sudo apt install mlocatelocate libdl
/usr/lib/x86_64-linux-gnu/libdl-2.31.so
sudo ln -s /usr/lib/x86_64-linux-gnu/libdl-2.31.so /lib64/libdl.so#做个软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ubuntu。先用“locate libdl.so”命令看看,是否有这个东东。
如果有,只需要使用link命令将其链接到 ...

做软链接的时候发现文件已经存在怎么办? 请大佬赐教

网友B:
删除了那个软连接。重新建立软连接,然后再 ./virtuoso 还是会报错;dlopen failed to open 'libdl.so'错误
有人有一样的问题吗?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locate libdl的时候出来一大堆:应该是链接哪个 啊?
/home/dingsiqi/cadence/installs/IC618/bin/libdl.so.2
/opt/cadence/libdl-2.31.so
/snap/core/13425/lib/i386-linux-gnu/libdl-2.23.so
/snap/core/13425/lib/i386-linux-gnu/libdl.so.2
/snap/core/13425/lib/x86_64-linux-gnu/libdl-2.23.so
/snap/core/13425/lib/x86_64-linux-gnu/libdl.so.2
/snap/core20/1587/usr/lib/i386-linux-gnu/libdl-2.31.so
/snap/core20/1587/usr/lib/i386-linux-gnu/libdl.so.2
/snap/core20/1587/usr/lib/x86_64-linux-gnu/libdl-2.31.so
/snap/core20/1587/usr/lib/x86_64-linux-gnu/libdl.so.2
/snap/core20/1611/usr/lib/i386-linux-gnu/libdl-2.31.so
/snap/core20/1611/usr/lib/i386-linux-gnu/libdl.so.2
/snap/core20/1611/usr/lib/x86_64-linux-gnu/libdl-2.31.so
/snap/core20/1611/usr/lib/x86_64-linux-gnu/libdl.so.2
/snap/gnome-3-38-2004/112/usr/lib/x86_64-linux-gnu/libdl.so
/snap/gnome-3-38-2004/115/usr/lib/x86_64-linux-gnu/libdl.so
/usr/lib/i386-linux-gnu/libdl.so.2
/usr/lib/libreoffice/program/libdlgprovlo.so
/usr/lib/x86_64-linux-gnu/libdl.a
/usr/lib/x86_64-linux-gnu/libdl.so.2
/usr/lib64/libdl.so

@ytan

网友(2022-11-24):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咋办呀?

网友(2023-02-26):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ubuntu。先用“locate libdl.so”命令看看,是否有这个东东。
如果有,只需要使用link命令将其链接到 ...

ubuntu2204有效,不过你后面那里打错了,少了li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删除了那个软连接。重新建立软连接,然后再 ./virtuoso 还是会报错;dlopen failed to open 'libdl.so'错误 ...

删掉/usr/lib64/libdl.so后就行了,然后再重新软链接

网友:
这个错误可能是因为缺少libd1.so库文件或库文件损坏导致的。
您可以尝试以下解决办法
1.检查系统中是否缺少libd1.so库文件,以ubuntu为例,在终端输入以下命令
715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1 --reinstal1 1ibc6
sudo apt-get instal1 libd1.so.25
如果是其他Linux发行版,请根据对应的包管理器进行操作
2.如果库文件存在但是损坏了,可以尝试重新安装libc6库,如上述第二行命令所示
3.如果以上方法均不能解决问题,可以尝试关闭SELinux,输入以下命令:
sudo setenforce 055
这样可以暂时关闭SELinux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B:
sudo apt install mlocatelocate libdl
/usr/lib/x86_64-linux-gnu/libdl-2.31.so
sudo ln -s /usr/lib/x8 ...

good job!

网友(2025-03-27):
2025年了,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做,有大佬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