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放大器的输入

楼主(2013-10-30):
如图中所示,Vp与Vn输入到普通的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的输入端。不明白NM1与NM2有什么积极的作用,除了让输入电压Vin1与Vin2降一个Vgs电压外,还会影响到整个运放的增益,其它的作用,或是优点没有看到……请前辈们指点一二!

网友:
电压幅度调整
隔离
还有的有点 就要看前后的模块再分析了

网友:
他的目的就是level shif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关注与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关注与解答!

网友:
在有些应用中,vin1,vin2的电压会高到后级运放无法正常工作,就需要做电压平移。还有就是如果下面的电流源用两个不同的输入电流,可以人为的对vin1,vin2加入offset,也就是说可以对后级的运放的offset进行补偿,把电流源弄成可调的就是trimmi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