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轴陀螺仪求助

楼主(2013-10-31):
亲爱的各位,本人大致了解MEMS单轴陀螺仪原理,但是不甚理解一个平面上蝶堆的器件如何实现3-axis的角度检测,求教!或有相关资料共享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个三轴陀螺仪的说明,里面有简单解释,供参考。看完了,来讲讲哈。

网友:
ST的l3g42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初学者,看了些资料发现搞通陀螺仪的原理还是挺费劲的,有机会求教交流!!

网友:
慢慢来,一点一点看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这张图片基本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其实就是三轴有三个电容,平面上的x、y方向和z方向的平板电容。

网友(2014-01-03):
单轴是一个驱动方向,一个正交的检测方向;请问三轴是不是得   3个驱动  3个检测啊?

还是可以共用一个方向的驱动,只要有不同轴向的旋转就能通过科里奥利效应耦合到相应的检测轴上。

网友(2014-07-03):
支持继续讨论

网友(2014-09-11):
谢谢    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
对三轴陀螺仪用的不多,三轴加速度多谢

网友(2015-06-02):
谢谢,初学者,看了些资料发现搞通陀螺仪的原理还是挺费劲的,有机会求教交流!!

网友(2016-10-30):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都是这样做的,包括手机上的,算科式力

网友(2018-03-01):
More informations from MEMS

网友(2018-06-04):
初学,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