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A总是提示语法错误,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10-31):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test(out,in);
output out;
electrical out;
input in;
electrical in;

analog begin

v(out) <+ v(in)*(z^-1)/(1-z^-1);

end
endmodule
这是我写的一段理想积分器的代码,保存的时候总是提示出错,望大神指导

网友:
z没有定义
我知道你想写传输函数,但是z不是VerilogA的默认算子,想整出这样的东西需要用微积分的函数表示出来。
或者用laplace函数表示出来。

不是有verilogA的参考书么,随便看看都有些传输函数的例子的。
这里有个参考的网站:http://www.eda.org/verilog-ams/htmlpages/examples.html#Main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工具?报什么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