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数字前端FPGA什么的是不是和码农差不多啊

楼主(2013-10-31):
做数字前端FPGA什么的是不是和码农差不多啊

网友:
那是,都是与代码打交道,尤其是验证这块,与软件的流程越来越像。
但最明显的条:ASIC设计还是门电路设计,目的是电路的实现,各部分是并行执行的,时序观念要很强,而软件是按序一条条执行。

网友:
越底层越窄。。。。设计验证比例1:N。。

网友:
你可以这样理解,呵呵

网友:
做几年验证的是否有机会转软件研发?

网友:
请勿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