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人愿意说说吗?为什么触发的不是同一个事物呢?

楼主(2013-10-31):
直接附代码:
virtual task body();
  automatic ahb_transfer a ;
    begin
      for(int i = 0; i <= itr; i++) begin
        req = ahb_transfer::type_id::create("req");
        start_item(req);
        assert(req.randomize());
        a = req ;
        fork
          begin
           a.wait_trigger("DATA_DONE") ;
           if(a.direction==READ) `uvm_info(get_type_name(),$psprintf("master sequence read data :\n%s",a.sprint()), UVM_LOW)
         end
        join_none
        finish_item(req);
      end
    end
  endtask

  task  automatic  do_pipeline_transfer ;
      ahb_transfer  transfer ;
      forever begin
        key.get();                //the key is a semaphore
        seq_item_port.get( transfer );
        `uvm_info(get_type_name(),$psprintf("Driving request :\n%s",transfer.sprint()), UVM_LOW)
        accept_tr(transfer,$time);
        void'(begin_tr(transfer,"pipelined_driver"));
        // driver   control
         ...
        @(posedge vif.HCLK)
        key.put();
        //driver data
        ...
        @(posedge vif.HCLK iff vif. AHB_HREADY)
         if(transfer.direction == READ)
            begin
         transfer.rdata = vif.AHB_HRDATA;
        `uvm_info(get_type_name(),$psprintf("master read data :\n%s",transfer.sprint()), UVM_LOW)
         transfer.trigger("DATA_DONE");
         end
        end_tr(transfer);
      end
  endtask
output :
# UVM_INFO ahb_master_driver.sv(73) @ 75: uvm_test_top.ahb0.master_agent.driver [ahb_master_driver] master read data :
# ----------------------------------------------------------------------------------------------------------------------
# Name                           Type               Size  Value
# ----------------------------------------------------------------------------------------------------------------------
# req                            ahb_transfer       -     @963
#   wdata                        integral           32    'h91fb2fc4
#   rdata                        integral           32    'h6afb75c6
#   address                      integral           32    'h17ce26
#   direction                    ahb_direction      1     READ

# ----------------------------------------------------------------------------------------------------------------------
#
# UVM_INFO ahb_master_seq_lib.sv(84) @ 75: uvm_test_top.ahb0.master_agent.sequencer@@ahb_master_single_seq [ahb_master_single_seq] master sequence read data :
# ----------------------------------------------------------------------------------------------------------------------
# Name                           Type               Size  Value
# ----------------------------------------------------------------------------------------------------------------------
# req                            ahb_transfer       -     @1020
#   wdata                        integral           32    'hd1fb2950
#   rdata                        integral           32    'h82332ddc
#   address                      integral           32    'h136da6
#   direction                    ahb_direction      1     READ
求助:我是想让sequence输出从总线上收集的信息,为什么我执行transfer.trigger("DATA_DONE")时是@963  而sequence被触发的时候换成 @1020 了 。注意:这里任务 do_pipeline_transfer 是2个并发执行的。 谢谢指点~  速度来人啊!解答困惑啊!

楼主:
怎么没人给解惑啊?描述不清楚吗?代码都附上了
还是没人知道?不可能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触发的时间应该和那个打印时间是一样的吧?
单看你的代码看不出为什么,你可以用VCS加一下断点,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间是同一时间都是75n,因为触发事件发生了,只是我想打印的那个item不是我在sequence里面fork的,调试了一早上没结果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说的想打印的item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