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陈版]setup&hold同时违背的情况

楼主(2013-10-31):
如上图所示,是比较典型的STA分析路径。今天面试的时候,被问到对于这样的一条path,是否存在setup&hold 同时violation的情况。
当时考虑了下,没有想出来。回来回忆,面试官提示要考虑derate的情况,考虑derate的话:
对于setup 而言 max launch delay + max data path delay <= min capture delay -setup + T ①
对于hold 而言 min launch time + min data path delay >= max capture delay +hold             ②

对于上面的两个公式,我想是不是存在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是我的clock tree buffer的级数比较的多,但是组合逻辑路径又比较的小,导致这个时候clock path的延时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也就是launch delay和capture delay占据的份额大

可以举个例子,考虑到derate的影响,导致 max launch delay=3ns  min launch time=2ns
                                                           max capture delay=3ns max capture delay=2ns
然后有  T=1ns  setup=0.04 hold=0.03  max data path delay=0.8  min data path delay=0.6
对于①式 有 3+0.8<=2-0.04+1  出现了setup vio
对于②式 有 2+0.6 >= 3+0.03 出现了hold vio
----------------------------------------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或者说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会同时出现setup&hold vio????

网友:
这个问题涛哥在  http://bbs.eetop.cn/thread-316442-1-1.html 后端设计FAQ说提到过。
4楼APR中有这么一句话:
hold timing violation与setup violation同时存在,工具无法做了。这种情况多半是SDC的问题,很少是真的,除非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IO timing

面试官提示derate的影响,指的是考虑ocv的影响这一种情况。
但事实上还有很多情况会出现同时出现setup和holdviolation,我遇到过的有:
1.IO path(涛哥提到过)
2.错误SDC(涛哥提到过)
3.ocv(你这个问题中的)
4.clock之间的check
5.data path在setup corner下很长,但在hold corner下很短
6.reg2ram的path, ram的lib setup time和lib hold time都很大
7.有些跨domain的path

……
情况很多

网友:
Core出现此问题:慢Corner下时钟路径OCV范围过大
IO出现此问题:快Corner和慢Corener延时差距过大

楼主:
好的  谢谢2# 3#的讲解 后端这个东西还是要有更多经验方面的积累啊

网友:
时钟分叉过早,引起setup & hold 同时vio 的可能性比较大,
当然这些的前提都是时钟频率过高,导致setup & hold 没有窗口,
可以想象,掐着hold 去修,如果时钟周期足够长是不会有setup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