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源漏互换问题

楼主(2013-10-31):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x (162.86 KB , 下载次数: 35 ) 像这样的问题,在源极有一个电源,他就会先把源漏极互换,我仿真了一下也确实是这样的,我想问问什么时候源漏极可以互换,明明都标记了是源极在解答的过程中也可以互换吗?

网友:
MOS管本来就是对称的,孩子,课本都没看吧。附件咱就不看了。。。还要钱。。。

楼主:
那个我知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互换的,比如MOS管就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换的,结型场效应管可以,但是我的问题呢并不是这个,

图

楼主:
我是想知道做题的时候,应该是两者互换后并不影响结果,但是就是分析vin输入由0-3,把源漏互换和不变分析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可以这样,谢谢了。

网友:
“我是想知道做题的时候,应该是两者互换后并不影响结果”
实际有区别嘛?
你如果理解CMOS 结构图 就不会有些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拉扎维的课后题吧。没搞明白你到底想问什么,就是绝缘栅场效应管源漏也是可以互换的。关键看Vgd和Vgs哪个最先超过阈值电压而导通。

网友:
SD什么物理都市一样的互换就可以

网友:
除了非对称耐压mos,DMOS,其他都可以互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