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数模混合电路怎么用calibre做lvs检验?

楼主(2013-10-31):
模拟部分有具体的schematic,数字部分只有netlist,怎么对整体的版图做lvs检验呢?
非常感谢!

楼主(2013-12-16):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数字部分需要建立一个空的schematic,只包括输入输出pin,还要有symbol。然后先对整体版图做lvs检验,用提取的schematic vs提取的layout网表,然后将提取出来的layout.net.src中的数字部分(空的,只包括pin)用数字电路的netlist代替,保存,再直接用该网表与schematic比对进行lvs检验就可以啦~具体可参考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68354&from=favorites

网友B(2023-11-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是按那个方法弄得,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数字模块单独可过LVS,模拟单独也可单独过LVS,放一起之后按这个方法做验证,报的错是模拟小模块里面的问题,还是没想明白,请麻烦帮我解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按那个方法弄得,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数字模块单独可过LVS,模拟单独也可单独过LVS,放一起之 ...

数字地和模拟地有区分吗?

网友(2024-01-30):
数模混合电路的LVS是要用网表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