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裸片是先bonding还是先编程?

楼主(2013-10-31):
各位前辈,小弟想做一块中央空调风机的控制面板,单片机是先bonding,还是先编程?顺便问下,这题目一般采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求指导

网友:
控制方面邦定用得很少了,一个是绑定良率低,再者IC的封装成本也已经降下来了。
如果IC是Flash的,建议在板烧录,这样可以把烧录和测试,一起来做。
如果是OTP的,多数还是先烧录,后上板。

楼主:
多谢版主指点

网友:
二楼讲的是

网友(2013-12-18):
先烧再邦

网友:
bonding一般高速射频芯片才手工做。数字芯片没必要用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