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的高度和宽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3-10-31):
标准单元的高度和宽度如何确定?

网友:
简单来说,两个步骤:
1. 根据Layout design rule确定高度方向的Track值与宽度方向的pitch值。
2. 根据应用方向确认track的数目。

网友(2014-05-08):
在tech lef 文件中有定义,每一层金属的spacing、pitch都有定义

网友(2014-10-31):
回复 网友A:

借着您的回答,我再多问两句

(1)track的具体定义是什么?是pitch+width么?需要每个值都是最小值吗?
(2)您的意思是宽度一定是pitch的整数倍吗?有什么依据吗,也就是说为什么一定是pitch的整数倍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刚开始学pr,之前做过一个单元库,一点见解,不对的请指正。1、pitch大小根据via和金属的space,width定,分别计算met到met的距离,met与via的最小间距,via到via的间距,定下来pitch,按照pitch做好grid,还有一些其他要求,做好标准单元
2、高度一致是为了pr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