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课后题2.7,如何画出vout关于vin的函数草图

楼主(2013-10-31):
拉扎维课后题的2.7题。让求输入输出关系,函数式子不难。就是求出的式子是个隐函数。比如图(a)的Vin和Vout关系式为
vout/r1=uCox(w/l)[(Vin-Vout-Vth)(1-Vout)-0.5(1-Vout)^2]
要画出隐函数的图像怎么画?对隐函数求导看变化关系也是很麻烦的。

再加个2.8题的思考。衬底效应的作用是改变阈值电压。Vth=Vth0+r[(2φf+Vsb)^0.5-(2φf)^0.5]。即体效应改变阈值电压公式
当衬底电压足够大使得Vsb足够小,进而使得根号下的2φf+Vsb小于零时。请问这是个什么状态?沟道还存在么?截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题目的分析,不是去列这些公式,而是,找到MOS管工作状态切换点,如:开启点,和饱和点。

   直观且清晰的理解MOS的工作状态如何转换,是考察核心。

   另外一个陷阱就是,MOS的源和漏其实是根据所接电平高低确定的,而不是根据图中所示箭头去判定。

   这道题的漏源是和标记相反的,vin升高,依次截止,饱和,线性。mos管是CD接法,D接到1v上。
   草图:就是vout在vin增加的的一段期间内为0,然后,增长,趋近于1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关于开启和漏源转换我是明白的,就是最后的这个线性区的图像在Vin是无限大的时候Vout是趋于1的这个曲线特征是怎么来的?在表达式里可是看不出这个特点啊。 是把线性区的mos管看成一个电阻,然后直接开路电压么?